小喇叭大用处,诊断卡不跑马它能用上。

楼主(2013-01-05):
这些怪板就得用这种办法对付,奶奶的修了好几块板都没亮也不能复位,最后发现有点不对,换上小喇叭后报警,唉,怎么回事,加上显卡亮了。

网友(点评):
你分多了啊。还悬赏100分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诊断卡不行,换个好点的就可以

网友(点评):
饼哥板修成神

网友:
是啊 有些诊断卡不行的 还是喇叭靠得住

网友:
、我现在在搞的也是一样,正在搞,搞好了发个帖,吼吼吼,诊断卡不是万能的,但没有诊断卡是万万不能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有些板子你换10个诊断卡也没用

但你这个板,鑫帝诊断卡是可以跑码的。不跑的话,是桥空焊导致PCI总线异常

网友:
我也遇到,不过我是看到诊断卡的帧信号灯闪了下接屏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但你这个板,鑫帝诊断卡是可以跑码的。不跑的话,是桥空焊导致PCI总线异常

还带这样那我们这些虾兵还怎么修板哦

网友:
有些特殊的主板,主板自带诊断卡比如悍马的主板,自带的有码,诊断卡就显示D0,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采用了特殊的译码方式,所以诊断卡没码...尽信卡,宁无卡...

网友:
..........唉,我也老是碰到不跑码的..........只好换东西试

网友:
路过 学习学习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不懂拒绝 -10 严禁灌水
zhx65257855 -1 严禁灌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些板子你换10个诊断卡也没用

打下PCI  AD线的对地阻值看看  如果阻值不一样就是桥损坏了   如果有个别显示为1的话就是桥虚焊了。

网友:
刷BIOS试一下

网友C:
我一般都插入两个,保险。

网友:
最好修板的时候插个喇叭,有的主板是不支持诊断卡的。

网友:
有的板太旧了,PCI槽接触不好,把测试卡插其它槽试试。

网友:
有些主板是跑不出代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一般都插入两个,保险。

想不到有同道中人。

网友:
dell的主板很多检测卡都不跑马就的用老办法听喇叭的报警声

网友:
换个诊断卡试试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