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围观这是什么板

楼主(2013-01-05):
收到一块主板板号查不到,都不知道什么型号有哪位知道的请赐教,是联想的板子

网友:
没人见过此板吗

网友:
这主板好像是IBM X300的主板

网友:
右开口内存槽里边有一块白框围着的印刷文字应该有板号吧,要不就看看内存槽上贴着的标签,里面也有线索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兄弟确实是X300主板非常感谢

网友:
没怎么见过这主板。

网友:
哈哈,看到焊在板子上的CPU,还的双个电池供电口,基本上可以知道是X系列了~具体型号,谁遇到谁知道~~

网友:
是不是宝龙达做的?有点眼熟。

楼上都说出来了,IBM X300,你答就没有意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