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敏UNF6AD PRO V3不跑马

楼主(2013-01-05):
手里有两块UNF6AD PRO V3的板,都是不跑马的,开机时钟复位都有,短接复位针脚可以复位,测供电都有,但就是不跑马,板子是单桥的NVIDA芯片组的,实在没思路,求大侠们指点指点啊......谢谢了
芯片

网友:
双敏单桥的 直接BIOS后干桥 不好也得好

网友:
直接干桥!!!

网友:
看下CPU有没有复位

网友:
如果供电时钟复位都OK的话还不跑马,就只有I/O与SB有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