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的G级和S级阻止很低

楼主(2013-01-05):
我这有张板子,桥、显卡、内存的高端MOS管G级与S级阻止都在1欧到2欧,这是怎么回事啊,桥是HM55,P6200的CPU

网友:
如果是在上过电后不久测量,这是正常的。
如果要测到正常值,可以用镊子短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附近的激放电路升压电容,再测量GS间二级体值就正常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挂了啊

网友:
一般都是拆下来量的哦,放电之后再测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