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,谢谢各位。希望能指导我

楼主(2013-01-05):
联想14002本本,通电2秒就自动断电,除了电源灯亮其他都停止工作了。。求解。。麻烦你们了

网友:
主板肯定有进水,把主板腐蚀了

网友A:
拆开看过吗。电压测了没。

网友:
在线求解中。。。刚开始研究不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开看过吗。电压测了没。

新手,不知道需要测哪些,我就知道电池没有3V也可能这样,我就测了CMOS电池,请问需要怎样的思路啊?麻烦您了

网友A:
比如说测供电电压,看正常不。正常的电压都有5V或者12V。  没看到实物我也说不清楚

网友B:
那你先测电感撒 看具体那处短路还是断路没有的话再看是不是电源部分mos管还是电源控制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比如说测供电电压,看正常不。正常的电压都有5V或者12V。  没看到实物我也说不清楚

恩,那我先测测,不行我拍了,麻烦你再指导我,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你先测电感撒 看具体那处短路还是断路没有的话再看是不是电源部分mos管还是电源控制芯片

恩恩,谢谢,我先按照你们说的测先

网友B:
豆是撒   看有、、、、没有明显痕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比如说测供电电压,看正常不。正常的电压都有5V或者12V。  没看到实物我也说不清楚

供电电压测了18.6V这样应该怎么弄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豆是撒   看有、、、、没有明显痕迹

没有喂呵呵

网友A:
我去,你是说机子摔了?   凡是摔过的机子。就算修好了,那也是不稳定的。摔过的机子伤不起呢。修好后。没过多长时间。问题频繁出现。

网友A:
笔记本自动断电。会不会是你的适配器没插好。或者接触不良导致的呢。

网友C:
你把所有的电感都测一下 阻止和电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我去,你是说机子摔了?   凡是摔过的机子。就算修好了,那也是不稳定的。摔过的机子伤不起呢。修好后。没过 ...

对啊,这机子上次就修过,我给他发出去修的,现在又摔了,我想以后机子都在家慢慢的摸索着修修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笔记本自动断电。会不会是你的适配器没插好。或者接触不良导致的呢。

不会,我测了有供电的,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测,我就用万能表,测了适配器进来的那根线跟主板上的MOS管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把所有的电感都测一下 阻止和电压

恩恩恩,好,测完了告诉您,麻烦您给我分析分析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对啊,这机子上次就修过,我给他发出去修的,现在又摔了,我想以后机子都在家慢慢的摸索着修修呵呵

自学成才也行啊。呵呵

网友:
检查主板有无松脱的情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学成才也行啊。呵呵
那怎么办啦,呵呵,不自学怎么办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