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20集显触发掉电维修!!

楼主(2013-01-05):
 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DELL D620集显的机子,说是开不了机,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,还说机器太老了,超过150就不修了。
  接到机子后,通电测试,待机电流0.01A ,按开关触发从0.01A上升到0.05A,过了3秒后掉电,在按了一次开关,故障也是一样,心中暗喜,看来是缺电压啊。

  迅速把机器拆开,拆出主板来观察了一下,没有被维修过,主板还挺新的,哈哈,看来还是“处女”的,看来看去没看出啥毛病,准备开修!上张主板的图片(手机照了几张都不清晰,图片是从网上剪切的)

   把CPU和内存,MODEL等外设拔掉,裸板通电,发现故障一样电流从0.01A升到0.05A后掉电,看了下电路图,这台机子待机没有3V和5V的,触发之后才有的,再次触发,在通电的情况下,瞬间测量各个供电,3VSUS和5VSUS和1.8VSUS都有,其他的+VCCP_1P05VP和+1.5V_RUNP都没有,看来果真是缺电压。
   翻开图纸找到ISL6227CA

测量其工作条件,14 VIN 19V正常,28VCC5V正常,测量1.5V1.05V电感的对地组值,1.5V对地组值为105,1.05V对地组织为24,正常,在测量其21脚和8脚的EN1和EN2发现没电压,看来是这里出了问题,EN1和EN2分别接了两个1K的电阻PR272和PR227到RUN_ON,测量其没有断线,
   通电测量RUN_ON没有电压,RUN_ON是MEC5004 芯片向各供电单元发出的一个RUN打开信号,测量MEC5004的95脚RUN_ON,没有电压,
   判断是MEC5004条件不满足才没有发出RUN_ON,按照时序来,MEC5004要收到SIO_SLP_S5   SIO_SLP_S3 和SUSPWROK才会发出RUN_ON,测量到SUSPWROK没有电压,SUSPWROK是所有SUS 电源的复位信号汇棸到一起产生SUSPWROK 信号,由EC和南桥接收,SUS电压都产生了啊,怎么会没有SUSPWROK呢?找到SUSPWROK产生的电路:

   是由SUSPWROK_1P8V输入经过门电路所产生的,测量SUSPWROK_1P8V电压有,Q7是个N沟道的场管,SUSPWROK_1P8V输入3.3V的高电平导通Q7,Q7对地,U24C是一个非门,由于Q7拉地了,U24C的3脚为低电平,所以5脚是高电平,U24C的5脚来到一个与门测量U26C的5脚高电平10脚的SUS_ON也是高电平,与门的话5脚和10脚为高,8脚才会高,测量8脚SUSPWROK没电压,嘻嘻。果断地从料板上拆出一个U26换上去,再次通电测量裸板电流从0.01跑到0.34掉电,哈哈,看来电压都出来了,装上CPU内存,压上散热片,通电,熟悉的DELL LOGO出来了,至此维修结束!!

网友:
有图纸就好修,支持你!

网友:
思路真清晰!!会看图纸就是牛。。真想跑去你那学看图~~~顶下

网友A:
不错,修好就是大师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修好就是大师。

呵呵,机器比较老了,收没有多少钱的

网友C:
其他的+VCCP_1P05VP和+1.5V_RUNP都有。。。。
应该是都没有吧

南桥收不到SUSPWROK,不会发出SLP_S*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其他的+VCCP_1P05VP和+1.5V_RUNP都有。。。。
应该是都没有吧

饼哥,少打了个字,不好意思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饼哥,少打了个字,不好意思。。

我说呢。怎么电流这么点,还电压全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说呢。怎么电流这么点,还电压全正常。

嘻嘻,还是饼哥慧眼啊

网友D:
厉害   150到手  建议以后不要把价格  写上来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,时序也很清楚,修的不错

网友E:
呵呵,这样的机器真希望天天修啊,不过这老机器收得太少了,呵呵

网友F:
D620 集显出这样的问题 很少见 不过楼主修理的思路还算不错
楼上 你也遇见过简单的啊 莫嫉妒

网友G:
楼主分析得很好,就是钱少赚了点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厉害   150到手  建议以后不要把价格  写上来

呵呵,忘记了,不好意思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呵呵,这样的机器真希望天天修啊,不过这老机器收得太少了,呵呵

没办法啦,机器太老了,价格收不起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D620 集显出这样的问题 很少见 不过楼主修理的思路还算不错
楼上 你也遇见过简单的啊 莫嫉妒

呵呵,是啊。这台机器我也是第一次修到这样的问题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分析得很好,就是钱少赚了点。。。

机器太老了,加上又是同行的,价格没办法加高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机器比较老了,收没有多少钱的

100总要吧。

网友H:
上面说到EN1,EN2没电就没往下说了,直接跳到RUN—ON了,,这中间是什么关系呢。。

网友:
这是必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上面说到EN1,EN2没电就没往下说了,直接跳到RUN—ON了,,这中间是什么关系呢。。

EN1和EN2其实就是RUN_ON,名称变了而已!

网友:
修得挺好的,修多自然就明白了嘛,

网友:
LZ技术很好哦,谢谢分享

网友:
顶楼主,很不错的维修思路

网友I:
SUSPWROK是所有SUS 电源的复位信号汇棸到一起产生SUSPWROK 信号,由EC和南桥接收
这里应该是所有SUS电压的电压好信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SUSPWROK是所有SUS 电源的复位信号汇棸到一起产生SUSPWROK 信号,由EC和南桥接收
这里应该是所有SUS电压的 ...

嗯。是的

网友:
这个容易坏

网友:
vin是19脚么 打错了 呵呵

网友:
还是有图纸方便呀。

网友:
哈,快刀斩乱麻。真是干脆。

网友J:
对时序的了解,对信号的熟悉,楼主有没有这个时序啊

网友K:
我也看到打错字了,.可惜比饼哥发现先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K:
我也看到打错字了,.可惜比饼哥发现先了

呵呵,比较粗心,写完没有检查。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比较粗心,写完没有检查。。

这个没关系的吧,只要大家能看的懂就行,关键是LZ 技术精湛 和 无私奉献的精神兼备,确实是难得的维修人才呀。

网友M:
思路?知道哪个没电,查开启,供电等条件。缺开启,查源头,少供电。飞线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思路?知道哪个没电,查开启,供电等条件。缺开启,查源头,少供电。飞线......

呵呵,这位大哥看来是老江湖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这个没关系的吧,只要大家能看的懂就行,关键是LZ 技术精湛 和 无私奉献的精神兼备,确实是难得的维修人才 ...

没,离维修人才,我还差的远呢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J:
对时序的了解,对信号的熟悉,楼主有没有这个时序啊

基地应该有吧。

网友N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主要是有图纸可以查,所以比较快一点

刚刚修而来一台,华硕的机器。没图纸。所有的电压都出来而来。不认内存。没法。只好当桥工。换南桥。以后换北桥。还是不行。装好机器,给会他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基地应该有吧。

楼主有的话直接给我来份,QQ2548500636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刚刚修而来一台,华硕的机器。没图纸。所有的电压都出来而来。不认内存。没法。只好当桥工。换南桥。以后 ...

是新机子吧,华硕的板也没有元器件号,麻烦了很多

网友:
老板子修的价钱虽然低了,但贵在有图纸,新板子没图纸才不好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