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41 害死人啊

楼主(2013-01-05):
今天接到一台HP541INIER 开机电流到0.9之后又一次跳变到1安后回到0.9凭经验怀疑显卡、内存这两个地方有问题 换内存没反应只有在搞显卡了 做BGA后故障依旧电流还是没有其他变化怀疑不是显卡的问题 ,慢慢检测吧一步一步的找找都CPU复位信号后发新信号明显不正常,CPU周边电路差了一个遍没结果,不应该啊 换个U试试吧*脏话*机器竟然亮了 真TMD要命啊 经验主义不可靠啊 希望以后大家遇到同样的机器同样的故障时先换个U试试吧 在论坛里看到有不少人都是换U换好的哦!!通病啊  !!!!

网友:
差不多是个通病,T5几的U容易坏的。

网友:
I5 的U 没有怎么办,搞死人

网友:
真的是;遇到这样的事那真是烦心,以后我们做维修的是要好好注意;先简单后复杂;先软后硬。不然要走弯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