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控电脑|工业设备|医疗设备

楼主(2013-01-05):
谁会修JUNIPER的防火墙?会的朋友留个联系方式 谢谢!
防火墙

网友:
保内保外?硬件还是rom?机器在哪里?

网友:
报个型号,ssg-5系列我知道生产厂家。4200,4100懂的不解释。

网友:
默认情况下,如果防火墙的Un-trust接口打开了管理功能,默认的http和ssh以及telnet端口会被防火墙占用,你必须更改防火墙的管理端口,或者关闭管理功能,才能正常使用VIP或MIP

网友(2013-02-06):
说下具体型号和问题情况

网友:
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怎么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