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机不能启动,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3-01-05):
        昨天电脑用的好好的,早上起来,开不了机子。打开机箱,清理后,依旧。然后把内存、cpu取下,再按上。也依旧。开机就是风扇转,其他没有反应》

网友:
到专业电脑店看看 不要盲目维修 否则有可能会扩大故障

网友:
可能是BIOS出问题了

网友:
数据线、内存条插口重新清洁插拔一次看如何?

网友:
关掉电源,把内存拔下来开机,3到5秒后强制关机!在把内存插上,看看机器能启动了吗!

网友:
不要自己乱动 到专业维修店看看要不会扩大 故障!

网友:
你有没有电脑主板诊断卡?插上去看跳什么码

网友:
或者拿 到专业电脑维修店去看看

网友:
有没有显示啊

网友(点评):
谢谢指导。故障解除,用电风扇吹了吹,就好了。估计是天冷,某些元件部工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