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来看看,三星S19A330BW比较少见的故障

楼主(2013-01-05):
同行送来一显示器三星S19A330BW显示器,故障是插电源不接信号时,待机图片上出现横线条时闪屏,不规律,
过会出现半屏现象,但插上VGA线时,使用了半天正常

同行送来之前自己拆开把排线清洗了下,客户用了两天后就送到我这来了,屏线应该是没问题的,,但偶尔会出现下面这样子的

屏号

该加焊的也加了,程序也刷写了,还是原故障,想用通的驱动板代换试下,可手中没LED的高压条,不知道那出了问题
大家说说看法

网友:
呵呵。。期待高手的解答。。。。

  我是来看回复的。。。

网友A:
可以点屏看看啊就知道结果了....现在看来像屏模有问题

网友B:
修显示器最怕遇到LED的屏,

网友:
放弃吧。面板的问题。S19A330BW面板坏的不是一般的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显示器最怕遇到LED的屏,

我感觉也是,LED的显示器特别难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点屏看看啊就知道结果了....现在看来像屏模有问题

新的LED机子,点屏都没合适的程序,又是触摸按键,没那么简单

网友:
我有一个笔记本 的显示屏  也是这样的       三星的屏   有横条

网友:
这是屏的问题,与驱动板没有关系的,我遇到过的,换屏就好了

网友:
是挺烦人的!

网友:
就怕搞这样的故障,要是不通电或者其这啥的都好搞,就怕搞这样即蛋疼又头疼的机了。唉,看看有没有高手支招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