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接键盘,进PE有一个键总是自动输入?

楼主(2013-01-05):
         今天遇到个蛋疼的问题,有没有人知道,给个思路呗,
      就是不接键盘,按键板什么都没有接,硬盘也没有接,进PE打开一个文档,就有个W一直自动输入,或者不打开文档就桌面上W开头的软件就自动跳,
IO,键盘,BIOS ,系统 都换过,结果依旧呀

网友:
键盘接口和电容查了没有?

网友:
键盘连IO电路经过这些排阻和排容,测试了下他们的阻值是一样的,应该没有问题

U29和U30他们在主板上是没有的,所以不一定是他们的问题。现在没有思路了,请求大侠帮帮忙,给给思路了,谢谢了

网友:
键盘控制芯片

网友A:
EC换过也没用那就把接口的电容都拆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C换过也没用那就把接口的电容都拆了吧

电容,有些道理,我试试,呵呵,谢谢你,

网友:
把电容拆了试一下,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

网友B:
电容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你看他跳的是那个键  就把IO 那个角敲起来 如果正常了 就直接飞线到键盘那不要走主板的 连线 我遇到过好多 是主板本身走线问题 引起的 直接飞线就可以了

网友C:
键盘换过吗?把键盘拿掉 换成外接键盘试过吗,先排除简单问题 在决定是否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键盘换过吗?把键盘拿掉 换成外接键盘试过吗,先排除简单问题 在决定是否是主板问题

老大,我都说了,我键盘都没有接,一样会出现这样的现象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电容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你看他跳的是那个键  就把IO 那个角敲起来 如果正常了 就直接飞线到键盘那不要走主板 ...

恩,我前天也是一台这样的问题,就是飞线搞定的,但是这个我感觉不是,因为只有应该键,而不是一排有规律哦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恩,我前天也是一台这样的问题,就是飞线搞定的,但是这个我感觉不是,因为只有应该键,而不是一排有规律 ...

一个按键也会的 哦 我遇到过的

网友:
估计是键盘口到控制芯片的线路有问题

网友:
板层连线,或者断线?希望楼主搞定,有一个经典案例啊

网友:
谢谢各位老大,那个问题解决了,是键盘的电容的问题吗,我全部电容拆下来就OK了,谢谢各位了,

网友:
就是这里的电容,我全部拆了,就OK了,

网友:
你好好检查一下IO 焊脚 以前也遇到过  搞来搞去 最后还是 IO焊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