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hex修改华硕官网bios 2M变4M

楼主(2013-01-05):
最近 遇到几个华硕新机器 刷bios 从官网上下的bios是2M
主板上用的是4M的
所以用winhex修改了下:把过程简略写一下 对一些人 应该有用
winhex是一款不错的16进制编辑器 。以U35JC为例:
首先从官网获得bios程序:U35JCAS.208

网友:
没有看明白 楼主写详细的就好了

网友:
用winhex打开两个文件对比:

25VF032文件的偏移地址200000的位置对应U35JCAS.208文件开头
结尾3FFFF0对应U35JCAS.208的结尾 大小同为2M
16进制:3FFFFF-1FFFFF=200000=2097152字节 十进制为:2097152字节=2M

网友:
所以问题简单了
只要把25VF032.bin后面2M的内容替换成U35JCAS.208就可以...
思路是这样用25VF032.bin前面2M和U35JCAS.208拼接成一个新的4M文件

网友:
编程器刷写时,直接起始位置40000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