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反复重启?

楼主(2013-01-05):
今天接到一块技嘉H55M-S2主板客户说里面好像什么烧焦了,拆开看两个MOS管D极上面有烧的痕迹但是没短路,阻值正常,上电开机就反复重启,诊断卡跑00 CPU也没电压 可我这里没这个U   I3 530的这种情况是不是U坏了?还是CPU供电导致?请大侠指点....

网友:
可能真的是U坏了啊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