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人有两台安泰信的963,焊无铅几本扯蛋

楼主(2013-01-05):
本人有两台原装的安泰信963,焊无铅几本扯蛋,量了一下输入AC24V,调到最大,输出0V到 16V之间,修了电视还行,换了主板电容就要850帮助了,用起来累。
那位兄弟有什么好方法改装吗?谢谢

网友:
买个贵的 不多说

网友:
什么东西,烙铁么,,买个好点的用吧,,用不了什么电的

网友:
那这两台只能冬眠了。浪费了

网友:
白菜白光試試看..........或者上高頻烙鐵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还是上  吧,安泰信 土菜啊

网友:
安泰信虽说是老牌,有时候也不管用。

网友:
兄弟烙铁 我基本1年一换不是 想换是坏呀。。我买的都普通的,,焊 无铅也可以呀!你的烙铁头是刀头吗

网友:
换个铬铁头就行了。

网友:
.会不会买到假的 我的936b正常的

网友:
烙铁一般不用这么挑吧 只要是恒温烙铁 一般温度都能达到的

网友:
标称60W功率  你测下就知道了
焊无铅你还是换高频烙铁吧

网友:
高频烙铁
90w比较给力啊

网友:
936型焊无铅都有扯蛋的嫌疑,当初它就不是为无铅而准备的

当时还没用到无铅工艺吧?

网友:
936得上刀头,刀头是低档焊台的救星,原的好的刀头的效率寿命是几块钱的不能比的,还可以稍调可调电位器,在那橡皮塞下,向右调点,变压器功率如果够60W的找台原白光936,换上他的控制板和907手柄看看,如果效果可以就改高仿,1321发热芯基地有!原芯的价钱要贵几倍,差别在寿命上,国产936,用国产1322芯那个好倒没对比过,一百多的936比不过白光936,回稳差,而且基本一月换一次芯,原白光芯不摔基本能用几年。国产用1322芯那个效果好的没对比过,发热芯的有几种,傲月的发热芯居然有35W的!

网友:
估计是刀头问题,我以前原配的是尖头,结果焊不了,换成刀头就可以了

网友:
焊锡丝也比较重要.这个不能省

网友:
这个主要是回温的问题!
普通的936之类的温度控制反馈电路都用普通的运放做比较器,而且测温头离烙铁头距离比较远,加上质量差的烙铁头,焊无铅的基本是豆腐渣。
从上面三点改进有点希望。
最大输出16V,这个改起来简单,除了电压,还有持续加热时间也影响比较大。

网友:
换高频的吧,上K的价钱,肯定好用!我也是感觉936焊无铅没力,才换的

网友:
取它的变压器和外壳,买两白光T12头,两块控制板,改成白菜白光

在下现在就是这样搞的,很给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