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50 暗屏141带高压板排线LED屏

楼主(2013-01-05):
联想的V450,三个月前给客户换过主板,还两天过保,换主板是因为开机不亮,现在是暗屏,不是同一个问题,下面附上图,大家看看。屏线接口图,JVDS1

  LCDVDD 3V有,+3VS电压有,下边的SDA,SCL都有电压,都是一点几伏,应该是正常的吧。

下面是高压的图

B+19V有,DISOFF 3.3有,剩下两个INVT_PWM,DAC_BRIG,这两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看了下都是EC过来的,实测一个一点几伏,一个零点五几伏,这两个是什么意思,正常应该为多少伏,我判断一下是高压条坏了还是主板的问题、。多谢大家了

网友:
图纸附上。。。。。。。

LENOVO v450 la-4142 Y430 JITRI_JITR2_LA-4141p_0507(1).pdf

网友:
电压有了,,看看有没有屏,换个试试

网友A:
问题在高压跟灯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在高压跟灯管

LED大哥,就算是LCD我都换屏试了还灯管呢

网友:
INVT_PWM这个应该是3V吧!!!

网友B:
昨天也修了一台G470的,暗屏,刚找到故障,是升压部分的3.3V电压没有,拆机准备维修,脏话,突然好了,拷机两天没问题,注意:屏线插拔过,换过屏,插拔N次屏线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昨天也修了一台G470的,暗屏,刚找到故障,是升压部分的3.3V电压没有,拆机准备维修,脏话,突然好了,拷机 ...

我这个竟然也神奇的好了,真晕,我查了下那两个信号都是亮度控制的,电压都正常,高压条我也改了也不行,屏也换了 最后自己好了 FU,CK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这个竟然也神奇的好了,真晕,我查了下那两个信号都是亮度控制的,电压都正常,高压条我也改了也不行, ...

哈哈,以后的维修都这样,那岂不是····

网友:
我看了份资料说刷BIOS可以解决,不知楼主有没有试试更新一下BIOS?

网友:
下边的SDA,SCL都有电压,都是一点几伏
这个的电压不对,应该是3.3v

网友:
问题这么复杂呀

网友:
屏线 高压部分问题吧,换个线试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