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笔记本维修使用哪个型号的维修电源? 请给具体的型号 先感谢的。

楼主(2013-01-05):
请问笔记本维修使用哪个型号的维修电源? 请给具体的型号  先感谢的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APS3005Si 的 最大5A  用着还行

网友:
我用的是龙威的ps 305d

网友:
龙威PS305DMS 别买安泰 那个电源实在太差劲了。

网友:
本人用的是DAZHENG PS--3005A,还凑合

网友:
龙威的 比安泰信的要好些吗 龙威是国内贴牌香港的吗?谢谢

网友:
安泰信真心不咋地,烧了2个了

网友:
安泰信   不行   老坏   现在用   HONGSHENG    DPS-305BM用了大半年了   还可以      按键式的     电流也不会自动跳变

网友:
PS305DMS
这款 修笔记本的时候10MA 以下电流 跳变  显示不出来的吧?

网友:
ATTEN  APS3005S-SD  改造过风扇,一年多来一直稳定。

网友:
hongsheng 可编程按键式的 有些轻 不知功率够不够用的

龙威 305DM 可以的吗 主要是 稳定 和精准吗 谢谢

网友:
要便宜就用国产的,稍微要求高点的上固维3030D双路输出的。不差钱的直接上进口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