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人恼火的电源

楼主(2013-01-05):
今天再修电源的时候有一个电源故障现象是输出没有12V和5V电亚,拆开电源外壳后没有发现有明显损坏的原件,只有上设备检测了,怪了还是没有发现有元件异常啊。正在困惑之时手指不小心碰到电感线圈了,电压闪了一下,哦,原来是大电感线圈有一脚虚焊了,焊盘完全看不出虚焊。加焊电压一切正常了,故障解除了。
  大家再遇到这样的故障注意下了。

{: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:}{: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:}

网友:
你运气好啊,

网友:
你运气真是太好,

网友:
新型号的电源电感线圈易脱焊,老的不存在此问题。

网友:
运气真好

网友:
这种事情都遇到I 服YOU

网友:
遇上过两次了,一次是5V、12V共模电感,一次是3.3V电感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一次,查了好久。没你运气这么好一下找到原因。

网友:
楼主人品爆发啊

网友:
新型号的电源电感线圈易脱焊,老的不存在此问题。

新型号的电源普遍质量都缩水了?!

网友:
运气真好,这样就搞定了

网友:
哈哈,你是初学修电源的吧,长休的一看编织

网友:
新型号的电源普遍质量问题

网友:
你运气好,碰到了,同样的问题,我搞了两周才找到原因。

网友:
这样的话应该用万用表能查到啊

网友(2013-02-14):
我也遇到过。

网友:
电源先检查高压大电流的地方.一般也就是这里会出问题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