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E6400屏闪

楼主(2013-01-05):
戴尔E6400的屏幕一直闪动还会变色,能正常进系统,这个屏有点特殊和平常的不太一样,想问问机器有没通病,或是屏和屏线的那个出问题多。

网友:
先换个屏线看看 ,屏线不好也会导致的。一步一步排除了,先小后大

网友:
现在就是没这个线啊。

网友:
换个屏线看看 ,屏线不好也会导致的。一步一步排除了,先小后大

网友:
没屏线了,你插得高压板看亮不亮,,会不会忽亮忽暗的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

网友:
外接正常的话就是屏和线,一般屏的概率高

网友:
变色  一般是屏幕   只能一样一样排除

网友:
外接正常的话就是屏和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