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40E加热才能开,受热的地方基本都换过了

楼主(2013-01-05):
IBM R40E加热才能开,

热风枪对着一个地方吹半分钟,触发电流能到1.5a以上就开了,温度越低,触发电流越低。

那个位置正反面吹都能开,

把那个地方周围的,可能被加热到的南桥、pc卡芯片、晶振、电阻、电容都换了一遍,还是如此。

难道PCB加热才行?

网友:
用BGA整个板加热10分钟试下,

网友:
IBM板子爱断线,楼主还是查时序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