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 遇见CPU 坏了

楼主(2013-01-05):
速龙双核 4400+    针脚完好   外观没任何损伤  是在一次 开机点不亮之后  继续开机 半个小时之后 和主板一起挂掉的  主板上可以 明显看到 电感 已经鼓起来

网友A:
我这里一大堆AMD 3000+   4000+  5000+  都是坏的,还有其他型号。

网友:
AMD的速龙系列容易坏,这很正常!

话不要说得那么绝对

网友:
10个起码有五个会坏。

网友:
遇到过Intel CPU坏的。

网友:
主板损坏造成CPU挂的?

网友:
AMD的速龙系列容易坏,这很正常!不坏那厂家起不是、、、、

网友:
AMD的CPU伤不起

网友:
我是第一次遇见啊,可能是接触的少,我一直以为CPU 内部 不会坏的

网友:
AMD的u,12年7.8月就坏了三片4400+,全换成了6000+,顺便换风扇。

网友:
前天遇到一个英特尔的E6600坏的。可以开机。进度条走完黑屏!换完所有配件测试出是cpu坏了!奇怪不奇怪??!!!2013怪事要多呀!!!

网友:
怎么把主板也给搞坏了   厉害   下次小心点啊

网友:
電感電容爆開,常導致電腦開不到10分鐘就關機!這我也碰過,不過只要將爆開電感電容用焊槍取下,上網買顆不到20元再焊回主機板即可!!

网友(点评):
電感電容***,上網買顆不到20元再焊回 啥主板电感电容20元啊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这里一大堆AMD 3000+   4000+  5000+  都是坏的,还有其他型号。

我今天遇到一个inter E6300 短路郁闷死了起初根本就没有怀疑cpu有问题,起初是显卡短路开机点了几次板子供电烧了晕好几次遇见都是技嘉p41 p43独立大板。今天板子返厂回来还点不亮换个u原来罪魁祸首是cpu 。775针的停产了。客户今天也没来拿,继续折腾。。。。

网友:
AMD坏的实在有点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今天遇到一个inter E6300 短路郁闷死了起初根本就没有怀疑cpu有问题,起初是显卡短路开机点了几次板子供 ...

英特尔的也有坏的,只是比较少见,做这行7年了,只碰到2个。

网友:
AMD的速龙系列容易坏,这很正常!

网友:
amd速龙系列就爱坏………

网友(2013-05-01):
没见过,期待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3-09-15):
AMD 的cpu就是有点不靠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