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烧鸡大法

楼主(2013-01-05):
看论坛上有人说烧鸡大法,比如说烧5v短路,限流2A     5V好调直接拧到5v但是电流怎么限制他不能超过2A啊

网友:
没人回答啊

网友:
亲,电流设置就是把两个夹子夹在一起,然后再扭显示电流的那个屏下的旋扭就可以了,最大是5A,向下就设置小了

网友:
亲,我试过貌似不起作用

网友:
就是这样设置的啊,你确定你的烧机线接触没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