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ISL90727的引脚定义

楼主(2013-01-05):
  请教 RH RW是什么 有什么用??这个芯片一般有什么作用??

网友:
什么机器上的,什么电路图,外围电路是什么样子的

网友:
好像是检测什么东西的电压高低的

网友:
我的理解是RH高电位输入端。RW是电位器抽头。也是输入端。但输出受SCL、SDA控制

网友:
一脚供电   二脚接地   三脚系统时钟    四脚系统数据    其他不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