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36ZG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3-01-05):
今天接一台ACER 4736ZG 开机掉电  开机电流到了0.24    换cpu还一样    供电也经常   各位高手请指点下

网友:
0.2电流 电压全正常?

网友:
换CPU座子下面的NEC电容

网友:
掉电一般是过流过压保护,楼主还是找图纸按时序查查吧

网友:
怀疑是不是专业从事维修的。

网友:
这个不是有个经典的大电容吗

网友:
CPU电压正常?  貌似0.24的电流 CPU电压还没出来吧。!要么是CPU大电容 惹的祸!

网友:
楼主不搞维系,只是不想把钱给专业维修赚的普通客户

网友:
就先换个大电容试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