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4010 待机芯片发烫,待机0.17 (类似三星R426通病)

楼主(2013-01-05):
DELL  M4010   不开机,待机芯片CK=CC 发烫(CK=CC没问题),待机是0.17 ,集成AMD芯片组
故障类似三星R426差不多,三星就是南桥下的电容短路
但这机查了很久没查出来,头都疼了,请大家给点意见小弟!!!
3V   5V 对地阻值正常,南北桥上面的电容量起来阻值都很低 15欧左右,拆下南北桥量有是正常的

网友:
IO 和南桥损坏都会导致待机芯片发烫

网友:
LDO  看来你没怎么修机

网友:
新的通病

网友:
一个电压一个电压的去查啊,比方说可以断开某些电感来确定啊,帅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