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联想昭阳E43L笔记本图纸,板号:DALE9EMB8D0 REV:D

楼主(2013-01-05):
求联想昭阳E43L笔记本图纸,板号:DALE9EMB8D0 REV,我在论坛上下的都是LE9的图纸,不是LE9E的,料号对不上,哪位大哥有麻烦传份给我,不胜感激,邮箱45165118@qq.com
我现在主板的故障是电流跑到0.9降到0.5不上去了,有CPU供电,其它供电都正常,但CPU供电6262芯片有发出PG,不发出CLK_EN信号,不知道怎么查了,想求份图纸

网友:
此机有通病,你可以在论坛色色,还有就是这板子的网卡上贴的是一层铜纸,容易短路

网友A:
谢谢版主提供图纸
请问楼上的朋友,此机一般是什么通病,我在论坛搜了什么故障都有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谢谢版主提供图纸
请问楼上的朋友,此机一般是什么通病,我在论坛搜了什么故障都有啊

好像是一个电压转换不出来,忘了是1.5VS还是1.8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是一个电压转换不出来,忘了是1.5VS还是1.8了

我查了,1.5V和1.8V都有,现在诊断卡能跑码,但跑到F3就不动了,请问F3一般是哪一块出了问题啊?电流从0.9降到0.5

网友:
爱问版主,能否再提供一下这个E43L笔记本的点位图,我找元件好难找啊,DALE9EMB8D0 REV

网友:
多谢版主提供的点位图,但我打开看了,这个是LE9的点位图,不是LE9E的,料号对不上,你有LE9E的点位图吗?都麻烦你上传了几次了,真不好意思,如果有LE9E的再提供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