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54.......不知道什么问题

楼主(2013-01-05):
一台新机子...主板ASUS    内存是金士顿的2G    显卡也是ASUS...开机不显示..诊断卡出现54就不动了..我把内存显卡都拔出来..还是54...这是什么问题啊.....在线等 ..2012年3月份的机子

网友:
是北桥不过。

网友:
北桥有问题

网友:
就是不跑码按时序修

网友:
内存的问提、、以经好了。、、、谢谢啊

网友:
很多时候都是内存接触不好,跑码码是多少往往不准的!

网友:
前面跑了几个代码。还是一开始就跑54,,,就这样啊,,,,,板卡级维修的吧,,华硕的先刷个BIOS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