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休班在家没事修好了8张台板

楼主(2013-01-05):
修班没事在家闲着,所以翻出来家里的台板来修修
1.MS-7506不跑代码,一看是AM2的单桥所以直接加焊了,上电测试正常跑码开机,安装系统后测试声音,网卡,集显,独显包括PS2和USB都正常后,鲁大师压力测试15分钟,然后装箱
2.摸出第2张来一看,晕倒也是MS-7506不过集显可开机,独显不显示,目测主板外观看到CPU供电的几个电容鼓包了还有一个被人摘掉了,看来这张主板以前被人当过料板,先把鼓包电容换掉,漏掉的补上,然后依旧加焊单桥,加焊完后触发上电,同上测试主板各接口压力测试,然后装箱
3.ASUS M2N不触发,测了下开机针上有5V电压,IO用的是IT8716F -S测了下IO到桥的开机信号有跳变,但是主板没触发,这张主板也是AM2单桥所以直接加焊桥,焊完后触发上电,安装系统测试各个接口,鲁大师压力测试后装箱
4.顶星F-G31M 这张板小费周折,上电后诊断卡显示没复位,查看主板外观发现主板背面与3.3V相连的一路供电烧断线了,直接飞线后可触发上电,不过诊断卡显示E0,看来是没过内存,用假负载测了下内存工作条件,一切正常,看来问题可能在桥上,查看了北桥外围没有掉件,由于手上没有此板图纸所以指望查信号是别想了,到论坛上搜了下看到此板很多故障是由BIOS引起,所以到官网下了最新版BIOS刷上再次开机正常跑码,装系统测试正常后装箱
5.Yeston P43战神版,不触发,这张和修的第3张类似,开机针上有电压,IO到南桥开机信号也有跳变,但是就是不开机,用示波器打了下南桥的32。768晶振没波形,怀着试试看的态度压了下南桥,结果上电触发后正常,装系统测试后正常装箱
6.A690-M2,这张也是AM2的主板不过故障是自动上电没复位,IO用的是ITE 8716F,自动上电一般是IO将绿线拉低了,所以先换IO测试,换完后正常触发跑码,安装系统测试正常装箱
7.清华同方 OD-G31-MINI ,一张清华同方的小板只有一个内存插槽和一条PCI-E插槽,没有PCI插槽所以也就没法使用诊断卡,先看了下主板的外观,发现在南桥下面掉了一个件,零件号是FB开头,所以从显卡上拆来一个电感焊上了,内存供电的一个滤波电容被人换成了一个只有一条腿的6.3V 1000UF电容,将他也换掉 直接换了个6.3V 1800UF的,上电测试出现开机画面,装系统测试正常装箱
8.ASUS ABM2N-LA这张主板是一片HP机器上用的,也是AM2接口北桥用的是NV的6150E,原来的故障是有时候开机会不跑码或者不过内存,要不断的插拔内存才显示,原来焊过北桥,不过一直没解决,怀疑北桥坏,今天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又把它也翻了出来,这次先看了下外观,看到以前给桥供电换过的一个电容,引脚应该没焊好有点虚焊,加焊后不断的触发,插拔内存测试,原来的故障消失了,安装系统测试正常装箱

对最近修台板的一点个人心得,手上一共有53张主板抛去几张太老的主板拆件用,还有44张可以进行维修,现在用空余时间已经修好了19张,这19张很大一部分都是AM2的主板所以可以说是通病的比较多,剩下的就是通过简单分析查看外观掉件,补件修好的主板,所以只要够细心的话成功率基本就在5成左右,剩下的不跑码或者是信号上的错误,只能通过图纸和跑线慢慢分析应该还能修复一部分

不知道专职修台板的朋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提高效率和速度,欢迎大家踊跃发言

网友:
理论经验都有,图片有就更好了

网友:
第8例不稳定,要想想得快只能多修

网友:
原指望看看小小版主修联想L-A690不跑码的,哈哈,没这个板。

网友:
AM2单桥的通病也都是桥啊

网友:
我最担心就是加焊,,,,楼主不怕返修吗???

网友:
单桥的问题真是不少啊,加焊后能用多长时间呢?

网友:
桥的问题就没必要修了,修好不久还是返修的!

网友:
多修多摸索多总结,,,速度就起来了,,,,

网友A:
IO到桥的开机信号有变化是从哪里测出来的啊??

网友:
83627的IO是72脚还是73脚

网友:
怕什么啊!!我自己家用的也英伟达单桥坏了4次了前面3次我就加焊,每次用一个多月,第4次我就拆下来植株用了半年多了没问题,玩QQ飞车开4个号连续2-3小时没问题

网友:
自己植..是个问题...

网友:
修班没事在家闲着,所以翻出来家里的台板来修修,家里还放着BGA,真牛

网友:
楼主经验丰富阿,不过这教程也太简洁了点。。

网友:
单桥的温度压力太大了,容易出隐患

网友(2015-10-11):
引用 网友A:
IO到桥的开机信号有变化是从哪里测出来的啊??

从IO 芯片本身PWRBIN信号引脚测量,一般这个变化是高低高电平之间状态变化。

网友:
厉害经验丰富啊学习了不少

网友:
看来 基本都是杀桥。。老火

网友:
大神一出,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样水得太明显了,两个感叹号,两个问号!你还能说些什么?
另,楼主技术了得!

不好意思,無惡意灌水,樓主技術了得
不太懂論壇所謂的水是啥意思

网友:
我这小白白都看不懂

网友:
这种返修都累了

网友:
樓主技術了得

网友:
楼主修板真是神速,我什么时候也能和楼主一样呀!单桥的好容易虚焊呀

网友:
厉害这样解决攒个

网友:
要是能配上图片就好了

网友:
图片有就更好了

网友:
AM2单桥那是中门了,加焊好一阵又要完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