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ACER 4741G 不触发 JE40-CP

楼主(2013-01-05):
宏基ACER 4741G 不触发,二修机器。经查待机芯片RT8223B已经分别产生3D3V_AUX_S5和5V_AUX_S5,但没有产生3D3V_PW R和5V_PW R,控制芯片产生着两组供电的开启信号是第18脚ENC脚S5_ENABLE信号没有送到,而次信号是由EC送来的,EC换过,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EC code坏了造成没有发出S5_ENABLE?

网友:
在论坛里面发现了一个EC code ,明天刷一下,有结果回来告诉大家
附上EC code 和 bios 程序:

网友:
有修过是EC 那个BIOS坏的

网友:
维我修过EC坏造成的,仅供参考

网友:
看错了,刚刚查了一下还真是18脚开启。看一下EC的条件满足不?

网友:
我手里有一台这个机器,是不亮机,电流到1.2有跳变就是不亮啊,bios显卡干完了还不亮啊,恨死这机器了

网友A:
刷了EC code 奇迹般的触发了,哈哈。

网友:
又一个通病么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t8223的数据手册 你有?传一份给我可以么

百度tps51123 百度文库就有

网友:
厉害啊 ···呵呵  又学习到了 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了EC code 奇迹般的触发了,哈哈。

  问下不触发的时候那个电源提示灯亮不?我这也有个就是EC不发出PWRBTN给南桥。

网友:
先刷再说吧

网友(2013-02-13):
我今天遇到了,亮一下 三秒过后又亮一

网友:
我今天出遇到了这个机子,是灯亮一下三秒后又亮下

网友:
ec code如何刷写啊

网友:
你最好是按照机器型号去官网下载来用编程器刷!EC和桥旁边的那个要一起刷!不是的话会搞出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!我试过下过ACER官网的BIOS,下载下来后解压了可以直接刷进去BIOS芯片里面的!但你要注意区分那个是EC那个是桥的!

网友:
不触发的通病??

网友:
以后对于此类问题就先刷刷试试

网友:
看来是个不错的案例,以后碰到可以借鉴下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个是刷BIOS好的,真心的,也是没有开启信号,楼主有BIOS就不上传了

网友:
很多机器不触发都跟BIOS有关系

网友:
我现在手里有一台就是开机到1.4,不插内存一样,bios刷了一样cpu换了一样电压都出来了,北桥也做了,是什么问题

网友(2013-03-17):
宏基的坏BIOS的比较多啊。。。

网友:
碰到一模一样的故障,待机只有0.001,按触发键时电流0.002。 U7的18脚一开始有高电平,但仍然没有3V 5V输出,负载没有短路。

网友(2013-04-20):
有图纸分享更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