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师们菜鸟求助电路图中三极管出来接地的是那个极

楼主(2013-01-05):
上图中+12进来是什么极 接地是什么极     ccd et是那个极  这个三极管是放大三极管还是稳压三极管

网友:
等大师来解答

网友:
三级管怎么会有个S极呢,图中的三级管都是E极接地,都是开关作用

网友:
三极管有S极?

网友:
12V进来接的是集电极,接地的是发射极,Q80的3脚是漏极,接地的是源极,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

网友(点评):
谢谢版主的解答..

网友A:
接地的是三极管的发射机E极 2脚是基极B 3脚是集电极C

网友:
三极管有GDS吗,误导,三极管是BCE啊

网友:
是E极 发射极 ,此三极管做开关使用

网友:
接地的是三极管的发射机E极 2脚是基极B 3脚是集电极C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607079-1-1.html

网友:
你能分清 哪个是三极管  哪个是场管么?  三极管:带有箭头的都是E极  ,  B极是控制极,C极是集电极
场管  箭头朝内的 导通条件是  高电平 ,反之则低电平导通。  你可以去买本基础数来看下了  或在网上查找都有解释的。     管子接地的都是作为开关用

网友:
都是N型的管子,带二极管的是场管,其它的是三极管,都是高电平有效的元器件,这个电路看结构,应该是保护电路

网友:
正找这东西学习呢!

网友:
都是大师呀  ,才学看不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接地的是三极管的发射机E极 2脚是基极B 3脚是集电极C

这是NPN三极管
1,E    2,B    3,C

网友B:
概念很模糊,知道三极管有放大,开关的作用具体怎么实现自己不是很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概念很模糊,知道三极管有放大,开关的作用具体怎么实现自己不是很清楚

开关的作用具体怎么实现
截止就是CE不通,放大就是CE不完全通,饱和就是CE基本直通。
3个状态根据BE偏压大小决定

网友:
学习了,很好的基础知识

网友:
原理说得很好。

网友:
对我这样的菜鸟很有用,一直搞不明白三极管。场管这个在电路中的作用

网友:
难道三极管,场管,接地就是作为开关管吗?

网友:
你到优酷,,一搜。{三极管}这个名词。会出现几百个视频教程,而且挺详细,不花钱,,你找几个精华看看,就懂了

网友(2015-08-11):
了解了,电路其实也不难

网友:
直接说怎么测就好了

网友(2015-11-03):
这个应该是C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