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3026h 开机自动保护关机

楼主(2013-01-05):
网上的贴子不多,第一次修,没有头绪,求图纸.

网友:
是不是电源保护?

网友:
不是电源的问题,开机灯闪六下,然后屏幕亮一下就黑了,指示灯也灭了.没有思路了,第一次修电视.有没有AV,数字板的图纸呢?

网友A:
应该是高压板有问题。保护后你测一下各输出电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高压板有问题。保护后你测一下各输出电压。

问题找到了,高压板过流保护了,T7-T8中的T8高压条坏掉了,网上定了三个.在路上呢.谢谢你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