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显示器接口怎么改成vga接头

楼主(2013-01-05):
一台老nec显示器想改成普通vga接头 该怎么弄

网友:
几寸的啊?扔了吧

网友:
查接口定义对号入座应该能行,6根线OK。

网友A:
这种老式特殊的接口,你得先查一下确定接口的接受是那一种信号,显示器或屏通常有以下几种信号类型:TTL(逻辑门);LVDS(低压差分);RSDS(低摆幅差分);TMDS(最小化差分);TOCN(时序控制)。如果是标准VGA那就剪掉重新对着定义图跳线。

网友B:
老的液晶显示器这种接口很少见(本人见识少),留着作收藏也不错,破坏了可惜,还是做个转接口试试。

网友:
买一个转接头就完了 5元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的液晶显示器这种接口很少见(本人见识少),留着作收藏也不错,破坏了可惜,还是做个转接口试试。

不想破坏  暂时也没打算拆机,能转换成普通vga或是dvi接口就最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老式特殊的接口,你得先查一下确定接口的接受是那一种信号,显示器或屏通常有以下几种信号类型:TTL(逻 ...

太深奥了 谢谢指导。如果是普通的vga就好搞

网友:
直接淘一条这样的VGA转接线

网友:
关键是这叫什么接口,本人没见过。

网友C:
然道是专有设备的显示器?想改的话,都要找定义,这种专有设备的接口定义会不会好找呢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然道是专有设备的显示器?想改的话,都要找定义,这种专有设备的接口定义会不会好找呢~

nec品牌机的一套的  主机太老了很慢,不用了 现在想用显示器接其他普通主机使用

网友:
头一次见到这种接口,估计转接头也不好找到哦!

网友:
只要找到三基色信号,行,场同步信号,再加上时钟和数据线,最后一根地线,有这些飞线就可以了

网友:
重新点屏配板,比改接口省事多了,

网友:
这个是带供电数字接口的 不可以转VGA 找条dvi线改上去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