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整了一个皇军,修理了一个伪军。

楼主(2013-01-05):
  下午修同行送来的一个笔记本本,先看看它的摸样。成色不错,还是I5的。

再看背面全是他奶奶日文,纯日本血统啊,虽然心里有点抵触日货,但是钱还是要挣滴。看来这小日本出的东西也不是全都好,这么新就挂了,呵呵。

废话少说,插电试机,待机电流0.05a ,按开机键上电,电流跳的0.7几安后有落到0.55安不动。三除五下拆出电路板,版号DA0FF2MB6EO,找图纸不出所料没有。先测了一下CPU供电,发现一个问题,看图
同是cpu供电滤波电容,怎么还会有的有电压,有的没有电压的呢?难道i5u供电不一样,各路PWM电路互不相通各管各的供电?以前还真没在意,又看了其它家的图纸,各家有各家的招数。K42JR比较接近传统。没有图纸先不研究,挣人民币先,研究是饼哥的活。呵呵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直接测没有电的那一路,发现这一路供电的保险断了,肯定下面还有短路的地方啊,继续查,发现一个电容击穿了。换上,测对地阻值正常,开机ok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看看系统也是它奶奶日文,维修费吗?自然要多要一点喽,嘿嘿。
对比上一位皇军来说,下面这个只能算是伪军了。修也好修,显卡花屏,加焊后解决。

网友:
我最佩服的是没有图纸 对比别的机器图纸 最后修好
日货 必须多收点
看来你这场战役不错

网友:
报个500块 不觉得低  瞎胡一吹  日本产的零件跟中国的不一样什么的

网友:
没图纸能对比修好真不错,动动脑筋总能发现点什么的问题所在的。

网友:
真不错。还是原装机哦

网友:
楼主说得简单,实力雄厚啊

网友:
没有图纸也能修,楼主厉害啊!我没有图纸的时候感觉一头雾水。

网友A:
cpu核心如果有负载短路的话必然会大电流保护停止输出呀。。。可能你修到的这个驱动芯片只关闭了短路的那一项。。。

网友:
砍的好 谁叫他买日本货

网友B:
想问一下 你吹一下显卡能顶多久?

网友:
抵制日货,看到日本的东西把他弄坏。

网友:
皇军、伪军这个词语用的不错,个人感觉主电源线路短路还是好修的,就怕那种不是电源主线的短路,查也不好查

网友:
高手啊,很仔细。这种机器必须收多点,还会回到小日本国去,保修都不用管。

网友:
日货多收点好。LZ技术可以啊。不用图纸也修那么快。学习了。

网友C:
那个电容 直接在板子上直接测量出短路了?

网友:
皇军的货和米国的苹果,碰到了坚决不能手软的。

网友D:
不错,分析的真好,日本原装机器很容易电容坏

网友:
天天有这样的生意,日子就好过了

网友:
楼主厉害,好技术,收了多少米?

网友:
日式的收费要翻倍

网友:
写得很精巧,问题倒是很简单,佩服

网友:
日本货,不能讲感情,宰他过一千的八百,谁让日本欠我们的太多。

网友:
什么情况,这么难修的 皇军也搞定了

网友:
要细, 花姑娘的有。

网友:
日本的,该收贵点

网友:
可能是外资企业的小鬼子用的本子

网友:
楼主好功夫 中国功夫 打天下!

网友:
好啊,对比其他机器图纸维修,楼主厉害

网友:
就算给我可对照的图纸。我也不会修。楼主功力深厚啊。

网友:
是小日本好搞还是汉奸好搞?

网友:
楼主技术一流啊 ,我现在是能对着图纸修好就谢天谢地了,居然还能找类似图纸修好,顶一个

网友E:
楼主是怎么找到断路电容的前几天一索尼本公共点短路 电流法怎么烧也烧不出最后还是一个件一个件拆下来的 拆下了几个玻璃的供电管装不回去了新定了几个坐等件来收钱呢

网友:
皇军,伪军,哈哈,请问此次战役中你是共军还是国军?

网友:
现在的三岁小孩都朗朗着打鬼子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yuoxiyuoxi,宰了皇军多少日元哇。

网友:
高手就是简单明了,一招封机

网友:
这应该是广达的板子吧

网友:
“同是cpu供电滤波电容,怎么还会有的有电压,有的没有电压的呢?”,CPU的供电有几种,不仅仅是CPU供电电感上的电压哦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说CPU附近有一个电感上是没有电压的是吧 ?

网友F:
请问楼主:那个断了的保险和击穿的电容是电感后端的吗?

网友G:
正牌索尼为什么要说是伪军呢?比喻不恰当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核心如果有负载短路的话必然会大电流保护停止输出呀。。。可能你修到的这个驱动芯片只关闭了短路的那一项 ...

CPU供电芯片负责输出几个CPU供电电感上的电压,且电压并不相同,我同意这位楼主的观点

网友H:
恭喜这一仗你搞赢啦!
下次有机会搞搞苹果,搞搞美军 你就知道错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问一下 你吹一下显卡能顶多久?

这要看你散热做得好不好,以及客户的使用环境是否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个电容 直接在板子上直接测量出短路了?

在路测量会有许多个电容都是短路的,但真正击穿短路的一般只有一个,通过测量你是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一个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取下测得,要不你就得用烧鸡大法了。呵呵

一个一个取下测量的是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错,分析的真好,日本原装机器很容易电容坏

同意,比如臭名昭著的NEC大电容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是怎么找到断路电容的前几天一索尼本公共点短路 电流法怎么烧也烧不出最后还是一个件一个件拆下来的 拆 ...

“拆下了几个玻璃的供电管装不回去了”,啥子意思哟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正牌索尼为什么要说是伪军呢?比喻不恰当

在中国生产的日本品牌就算伪军,楼主应该是这样理解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恭喜这一仗你搞赢啦!
下次有机会搞搞苹果,搞搞美军 你就知道错啦

“你就知道错啦”,这是什么意思啊?

网友:
500  好价格!!羡慕

网友:
要是我根本就不修,看这样的机器就烦,哪还有心情修

网友:
哈哈哈  发财了

网友:
楼主胆大细心,真佩服。

网友:
抵制日货,看到日本的东西把他弄坏。  不能这样,要看到日本货就说:"纯日本货,难修."  客户问:"怎的".他们是杂交的,多个国家的混杂: .多收费.为目的.

网友:
高手就是高手,能够做到对比法的元件级维修,恐怕不多,学习了!

网友:
楼主小日本的要多收点,一针见血就找到问题

网友:
日货一定要多收钱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请问楼主:那个断了的保险和击穿的电容是电感后端的吗?

不是啊,应该是上管的前端,从公共点来的。没有图纸,我这么认为,呵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不是啊,应该是上管的前端,从公共点来的。没有图纸,我这么认为,呵呵。

哦,明白了,谢谢回复

网友:
前天一小日本东芝大电容挂啦,报价狠啦不修,果断从专业的角度解决,还机

网友J:
老师 请教一下 这样击穿短路的能不能在电杆上测量到呀

网友:
佩服楼主,功底不错,鬼子的钱就要多赚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老师 请教一下 这样击穿短路的能不能在电杆上测量到呀

这个你测不到的,因为上下管都没坏啊

网友:
楼主聊聊几句 功力深厚啊

网友:
学习了。不用图纸也修那么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“拆下了几个玻璃的供电管装不回去了”,啥子意思哟?

记不清楚了好像是vt1317sf玻璃供电管bga上的找不到图纸 没有原件标示 整一个苹果板 富士康代工

网友:
看来日货也不咋的嘛

网友:
日货 必须多收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楼主有点牛哦 !收不收徒弟呀?

不能谈收徒弟,咱们可以共同研究吧。呵呵

网友:
LZ太心细

网友:
简单明了 大师级哦

网友:
有图纸国产机我都难修好,更别提日鸡了。

网友:
挣日本人的钱才是光荣的活!

网友:
楼主说得言简意赅,通俗易懂,高手

网友:
我还以为是楼主真人PK小日本  原来是弄笔记本啊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