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F41a开机1分钟左右断电,求高手快开帮忙!!!

楼主(2013-01-05):
联想天逸F41a 独显的   CPU供电芯片max8770   此机子开机画面显示都正常就是不到1分钟就自动断电,指示灯还亮着,断电后马上开机正常启动, 启动后还是1分左右断电,有时候几十秒断电  有时候1分多钟,散热正常手摸主板没有发热的原件, 用电流表插上电池充电1分多钟也是断电不充电电流表显示0,把电池下掉再插上又开始充电充1分钟左右又断电无电流,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只要是电池插上电池显示的灯就亮橙色是一直亮,求高手指点维修思路,本人在这先谢过了!

网友:
显卡有问题也会这样子的,你加悍一下看看

网友:
掉电后测量公共点是否有19V电压,从这里入手应该很快能找出问题的,如果有那么就检查系统供电的3V 5V,特别注意PU1A这个适配器检测芯片,桥这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,别去乱动,

网友:
快点啊,高手们,求你们不吝赐教,你们今年一定会发大财的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