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示波器修板,示波器可以取代万用表么?

楼主(2013-01-05):
如题,这几天上省城办事了,吃住在一朋友那,碰上他家电脑坏了,烧电源,里面一块华硕780板子也烧了,在外地手上什么工具都没。板子摸了U没温度,时序应该没跑完吧。没法子拿电脑城去了,不跑码,有没复位不知,太远看不到。那人换了个U不行,接着上示波器了,打了各个供电点,平时我们用表量的地方,他直接用示波器打了下,什么波形也没,平平的。(老家穷,地方小,没用过示波器)。接着打完就换了IO,跑码亮机了,这样就秒杀了。是不是蒙的?真神了,由头到尾看着没用过示波器。

示波器可以取代万用表???

网友:
原理和电路熟的情况下,在线测量,示波器优势大多了。

网友:
高手 就是这样的哦 测量波形

网友:
可以啊,我就用示波器

网友:
以后没诊断卡的日子,就只有用示波器了

网友:
二者相辅相成,平时我们测到有电压,但是你侧波形的时候,有杂波等等问题用万用表测不出来。

网友:
打打电压和波型比万用表好用,只是不能打阻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示波器不是只可以看波形的吗?连电压也可以测出来?

当然,设置好就行。

网友:
示波器不可以取代万用表

打电阻值及跑线路
示波器是无能为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