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三极管怎么代换????

楼主(2013-01-05):
HP CQ40 AMD 主板上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Q104  PNP带阻三极管 坏了 !怎么代换啊?????

网友(点评):
找料板拆吧,这种三极管不能用普通的管代换

网友:
DTA144-EUA 淘宝上就有啊???

网友:
DTA144-EUA某宝上就有啊。

网友:
仁宝的二级保护、可不要 2个拆掉即可、但你要换要找同极性 里面的内置电阻也要一样、比较那难找

网友:
查下内阻,自己改做一个吧。

网友:
如果料板不充足,可以专门买些这种管。楼上说拆了不装也能凑合

网友:
这个简单啊    找一个同样电路的板子然后换一个就可以的了  你这个是仁宝的电路把

网友:
  仁宝的主板应该很多

网友:
这种主板上比较多。。。。

网友:
按照导通原理,试着不要这两个也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仁宝的板子应该都有,保护隔离都大致相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