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S-X主板不跑码维修一例

楼主(2013-01-05):
        今晚闲来无事,发个帖子给大家参考一下!废话不多说了,先上图S-X

            主板型号:华硕M2S-X
            故障现象:诊断卡复位灯一闪而过不跑码
            维修思路:供电——时钟——复位——BIOS——总线——外设
       主板上手先清理灰尘并目测没有明显外观故障,装上假负载就直接上电测试了,测量了一下内存供电、桥供电都是正常的,而且CPU供电上管的12V也正常,说明CPU供电这一块也没有什么问题,就断电装上CPU再次上电测试,复位灯一闪而过不跑码。之前已经测过内存供电和桥供电是正常的,所以就再测量了一下CPU供电和总线供电,都没有为0V。怎么回事啊!CPU供电和总线供电都没有怎么PCI复位都有了呢?于是顺便测了PCI-E的A13和A14脚发现时钟都正常了,靠,这是什么时序啊?晕了!不管它了,还是把供电修出来再说吧!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此板的供电都是由专用芯片IT8282M控制的,于是找到IT8282M的引脚定义,如下图:

       从资料库里面找到了IT8282M的工作流程:首先是16脚的5VSB是最基本的工作电压,当芯片5脚收到南桥发出的SB_PSON#低电平信号后,从芯片的9脚将ATX_PSON#的低电平信号送到ATX电源的绿线拉低实现上电;ATX电源工作正常后发送ATX_PWRGD信号到芯片的7脚,通知IT8282M主板上的基本工作电压已经准备好;IT8282M芯片的7脚收到ATX_PWRGD之后从12脚发出VDIMM_STR_EN去开启内存供电,内存供电正常后回发VDIMM_STR信号到芯片的4脚做反馈;IT8282M随之从14脚发出VDDA_EN信号去开启VDDA2.5V电压,同时这个电压正常后回发VDDA_25信号至芯片的3脚做反馈;然后如此循环先后发出VCORE_EN和VLDT_EN到CPU电源芯片和相应的供电模块产生CPU供电VCORE和总线供电VLDT_1.2V;所有供电正常后IT8282M芯片从11脚发出CPU_PWRGD给CPU。

       之前查到内存供电已经正常,并且在IT8282M芯片的4脚测得电压也有1.8V左右,但是CPU供电和总线供电VLDT没有出来,那可能就是VDDA2.5V电压没有出来导致后面的电压都没有。量得IT8282M芯片的14脚有2.5V,而3脚电压为0,说明VDDA_EN已经发出去但是没有反馈回来,那就是这条线路上面有问题了,因为没有找到图纸所以只有老办法跑线了。
      从芯片的14脚出来由两个电阻从3VSB分压得到2.5V的上拉电压,然后就直接进到一个LM324的5脚正向输入端,接着查LM324的7脚输出端的电压发现竟然有7.3V左右,不对啊!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电压呢?顺着这条线路往下跑,发现接到一个主板上本体标识为S72的N沟道场管的G级,D级测得有3.3V的高电平,一看但是S级为0V,仔细贴近一看发现这个场管的中间好像有烧坏的痕迹,用镊子轻轻地戳了一下发现果然烧坏了,立马从料板上找了一个7002的N沟道场管换掉,再次上电测量IT8282M芯片的3脚已经有2.5V了,装上CPU和内存重新上电都已经正常跑码点亮显示器了,此板修复!

          就是上图红色圈圈位置里的小芝麻场管烧坏了,我还给它来了个特写,大家仔细瞧瞧能不能看得出来它已经烧坏了呢!呵呵……
         维修总结:一个小芝麻场管烧坏导致没有产生VDDA2.5V电压,专用芯片IT8282M没有收到反馈回来的VDDA_25,所以不发出后面的VCORE_EN信号去开启CPU供电。
这块主板是SIS芯片组的,有一点想不通的是CPU供电和总线供电都没有出来,时钟和PCI复位怎么就先出来了呢?难道这就是SIS芯片组的时序吗?这个还真不知道!
       几天之后无意中在华硕主板另一型号(M2N-SLI)的图纸上发现这个电路两块主板是一样的,早点知道的话就不用跑线跑得那么蛋疼了,我把相关部分的电路图都截图了如下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你们的加分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!!!

网友A:
你测得324的输出是7。3V你怎么不解释一下

faw

网友(点评):
就是需要解释,然后加分!

网友(点评):
因为场管不导通,324的反相输入端为0V,324输出的驱动为一直流电压,正常导通时,324输出为最高7。3最低0V的脉冲电压,万用表测出来就是2。5v

网友:
修的很优秀

网友(点评):
回复内容过于简单,小心被当灌水处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测得324的输出是7。3V你怎么不解释一下

不好意思!写完之后忘记了,把场管换掉以后实测LM324的7脚也是2.5V,但是场管损坏了为什么会导致电压有那么高,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。

网友:
很详细的8282工作说明,赞一个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好意思!写完之后忘记了,把场管换掉以后实测LM324的7脚也是2.5V,但是场管损坏了为什么会导致电压有那 ...

运放没有反馈电压,+大于-。它的输出端就要输出高电压

faw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运放没有反馈电压,+大于-。它的输出端就要输出高电压

多谢付吕大哥的解释,这下我明白了。

网友D:
我一般在修机器之前,都会仔细看下主板,有没有烧坏的痕迹

网友:
楼主没有图纸居然能跑线路跑的这么好,实在是佩服

网友:
费总又一优秀力作,太羡慕了,费总出手必是精华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一般在修机器之前,都会仔细看下主板,有没有烧坏的痕迹

不是什么都能用眼功发现的,那个小芝麻管都是黑色,很难看出来的。

网友:
精品啊,楼主太有才了,华硕的没有图纸很难修出来哦

网友:
强呀.不过现在 SIS和VIA的主板很难修到了.

网友:
多谢楼主分享, 我最近遇到很多没有CPU供电的主板,换掉电源管理芯片没好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,楼主或其他高手们能不能为我讲下 isl6566crz 的工作条件和顺序啊? 求解! 谢谢

网友:
楼主没有图纸居然能跑线路跑的这么好.给我估计就长眠了

网友:
你分析的很详细,继续努力,我是新手,没有图纸要怎么跑电路啊?看主板上的线么?

网友:
描述的很不错,看来修电脑还是需要懂原理,不然走太多冤枉路!

网友:
hao   xue  xi  le

网友:
非常棒,对新手很大激励呀

网友E:
理论就是强。。要是我都找不出毛病。。,,8282M,到时见过他的原理今天算是学习了。。谢谢
  另外“请教下。。我感觉324的5脚进2.5,那7脚应该到S72的G级啊本该就是5V(大概)吧。然后S级反馈出来2.5V的到6脚。。现在S级没有反馈所以7脚完全导通到最高7V了,

网友:
  楼主说的接着跑。。是不是从LM324的6脚开跑。不懂提问

faw

网友B:
LM324的工作原理是“+”正向输入端>“—”负向输入端,输出才为高电平,如果正向输入端已经得到高电平的话,那么输出端必须也得输出高电平啊!所以应该是从LM324的7脚输出端开始跑线。

网友(2014-07-26):
学习思路了,有思路是最好的维修方法。

网友:
理论实践都利害,跑线更利害,有时间开发点跑线的帖子

网友(2014-12-03):
引用 网友C:
运放没有反馈电压,+大于-。它的输出端就要输出高电压

讲解得很对,输出端输出低电平电压也可以理解成接地状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理论就是强。。要是我都找不出毛病。。,,8282M,到时见过他的原理今天算是学习了。。谢谢
  另外“请教下 ...

N沟道场管G级导通电压大于S级4.5V以上,你说的5V应该是接近正常值范围的,这里S72 N沟道场馆导通是受运算电压比较放大器控制的,其本身S级相连的反馈电阻也有可能连接到LM324负向电压输入端,本身阻值变大的话,也会影响IT8282M 芯片3脚本身工作正常电压值2.5V大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运放没有反馈电压,+大于-。它的输出端就要输出高电压

嗯,这里S72的N沟道场管 S级输出的2.5V电压应该是通过反馈电阻相连PU8运算电压比较放大器芯片的6脚或者IT8282M芯片3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M324的工作原理是“+”正向输入端>“—”负向输入端,输出才为高电平,如果正向输入端已经得到高电平的 ...

嗯,这里LM324 7脚输出的高低电平是控制S72的N沟道场管本身饱和导通工作的,这里输出端电压偏高出现7.3V左右应该是S72本身击穿短路引起 的,排除PU8运算电压比较器本身故障的话。

网友:
楼主没有图纸居然能跑线路跑的这么好,实在是佩服!

网友:
8282m分析的很详细,这是个好资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运放没有反馈电压,+大于-。它的输出端就要输出高电压

场馆损坏应该会影响2.5V反馈电压输出到运算放大器负向输入端的值大小。

网友(2016-04-25):
IT8282M讲的比较好

网友:
楼主理论太强大了,思路也清晰,佩服

网友:
实在是佩服.......

网友:
SIS的芯片。。。。。好古老啊!这板不是由IO控制拉低的PSON的?

网友:
电路图,什么时候我才能看的跟你们一样顺

网友:
楼主真有钻研的精神啊。这板子我估计就三板斧搞一下就不再修了

网友(2016-06-04):
   挺有意思的    分析的不错  不从电路图出手 怎能抓出罪魁祸首

网友:
       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       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,爱拼才会赢两分         怀才就像怀孕,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。

网友:
一般我测量主供电,主复位。PCIE A13 14 正常我直接刷BIOS。干南桥。大家认为我的思路怎么样啊?给各意见

网友:
楼主厉害的,理论基础扎实

网友:
在这里才学到了8282的芯片工作原理,他好比南桥的工作原理啊

网友(2016-07-20):
表示要学的还很多很多啊

网友:
vdda没出来 的缘故

网友:
理论扎实,看来我也要好好学习台式机了

网友:
S极没有电压输出,G的电压收324控制,电压会升高,也有些运算放大器S极和运算放大器V-断开的话,G极会没有电压

网友:
神马都是浮云

网友:
很详细的8282工作说明,赞2个

网友:
学习了!跑线大师啊

网友:
是不是因为6脚没收到反馈,所以7脚产生高电平来开启三极管?

网友:
基础扎实~,思路清晰,向你学习~,好老的帖竟然被翻出来了,呵呵~~
我还是比较喜欢看精华帖,因为有营养~~~。

网友:
a修电脑还是需要懂原理

网友:
学习了,长一下经验。

网友:
正好手里有这个板子在修

网友:
华硕板一直是我的心病

网友(2016-08-25):
哎!!!今天运气好碰到的板子都好修,明天保不住就碰难修的了,维修这碗饭,冷热自知啊!!!阿弥陀佛保佑维修的弟兄们天天有运气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由两个电阻从3VSB分压得到2.5V的上拉电压,然后就直接进到一个LM324的5脚正向输入端,接着查LM324的7脚输出端的电压发现竟然有7.3V左右

网友:
很细致 还有配图 易懂 好

网友:
时序和原理很透彻  看完这样的帖子  很有收获

网友:
这么跑我是跑不出来的

网友:
这么小的管子产生2.5V电压,用料比较精简

网友:
今天才看到你的贴子。可是不能加分了。

网友:
8282m的相关知识又学习一遍

网友:
楼主的理论知识果然是相当不错的,我就可能修不起来了

网友:
楼主,把图纸分享呗

网友:
分析很好 学习

网友:
SIS芯片组的,,很乱噢

网友:
这么老的主板楼主真是有耐心啊.

网友:
呵呵,板子有点老

网友(2016-10-07):
这种小管不太好找啊

网友:
LZ功夫到家分析得很好学习了

网友:
这种板子的图纸可不好找,你竟然找到,这个型号的板我有修过一块M2N-TVS的,也用的是这个上电芯片。老兄把图纸上传坛子里吧。

网友:
的确是好帖子,维修过程条分缕析的,想给加分可惜过期了。

网友:
精品啊,楼主太有才了

网友:
这种老板子都可以修好,向楼主学习

网友:
楼主技术杠杠的啊! 666 学习了

网友:
好经验值得借鉴!

网友:
新手学习,思路清晰

网友(2016-12-03):
现在 SIS和VIA的主板很难修到了

网友:
楼主贴贴都很精彩

网友:
多好的文章,我居然看不懂。

网友:
bu cuo tinghao de

网友:
楼主技术太牛逼了

网友(2017-04-30):
怎么这么难,更新好快

网友:
什么时候能成大师级啊

网友:
我是小白,看了很有收益!

网友:
很好,技术方面要指教

网友:
高手这么多 给你点个赞

网友:
华硕的主板没有图纸不好搞啊!

网友:
lenovo ih61m ver4.2 u927 25q32

网友:
非常棒,对新手很大激励呀!!!!

网友:
主板观察要仔细,少走好多弯路

网友:
高手就是高手啊!!!!!!!!!!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

网友:
板子有点老。写的挺好。学习学习、

网友:
检查的好仔细。

网友:
平常都是加焊就OK

网友:
分析的透测,学习了。

网友(2017-06-02):
时序真的好重要

网友:
学习一下,还不知道怎么修

网友:
会跑线也都要有经验,学会跑线也是重要的,没图纸没点位都靠这手了。

网友:
思路清楚,值得学习

网友:
台式机板花这么大的功夫 能收多少钱

网友:
这种帖子怎么还可以回复的?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有图有真相

网友:
谢谢分享,实在是佩服

网友:
还是值得学习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,

网友:
思路清晰,分析准确

网友:
楼主发这个帖子时 我还是什么都不会

网友:
看楼主打这字 ,就知道是大师级人物了,萌新学学习,最近搞一块华硕桥问题累啊

网友:
谢谢群主案例分析

网友:
没有图纸要怎么跑电路啊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图文并茂,学习了,向楼主致敬!!

网友:
有没有下载分送啊。

网友:
这么老的板子。我们这里都不要了。。

网友:
无电压就是BIOS旁边的822作怪

网友:
你测得324的输出是7。3V你怎么不解释一下

网友:
楼主修的很优秀。

网友:
缝隙的透彻

网友:
非常支持,ASUS的主板做工很精密,值得购买。坏的也不多。赞一个

网友:
好,仔细细心。

网友:
f分析能力很强大,小小的三极管短路了

网友:
思路清晰,高手啊

网友:
很好的文章,图文清楚,分析思路更清晰,很易看懂

网友(2017-07-04):
你表达的很好,一目了然很容易看懂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分享 进来攒个  结合图来解说比较好 有时候对小白来说有点看不懂

网友:
IT8282M 是维修率最高的 一般有这些特殊的芯片都是它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技术老牛了,顶一个
学习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就是带着简单的目的来的,学习 学习 学习。

网友:
楼主分析的针的很详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真的辛苦了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唉, 我维修的话直接换芯片啦 换了芯片 不行 就OVER了  。。。。 哎 还是要多看帖多进步

网友:
楼主赞一个,很详细,思路清晰,还附带图纸

网友:
没有线路图,跑线感觉好难啊,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经验,坐等回复

网友:
向楼主学习
8282工作说明说锝很详细

网友:
以前握都是瞎修的,一点没有原理性

网友:
这次看了楼主的帖子,感觉握应该去迅维学习一下

网友:
小白前来虚心学习各位大神的经验。希望能尽快成为大神级人物。

网友:
修的还可以哇。。。。对于新手可以学习学习

网友:
楼主写的‘攻略’很详细,学习了IT8282M的工作条件。这样的板一般都是让客户直接换,哈哈哈,以后又遇到就可以参考一下,搞搞看。

网友:
分析到位思路清晰,非常不错值得学习 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现在没有什么用了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小白又来虚心学习了,希望也能快速成长为大神。

网友:
楼主跑线技术杆杆的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LM324的第七脚没有看懂,希望楼主有时间解释一下。

网友:
我修过8282M芯片坏但不知其工作原理,这次看完学习了.

网友:
怎么都是13年发的东西啊。。。。奇怪

网友:
新手,来学的,谢谢楼主的分享,写的挺详细的,

网友:
华硕板子不上电8282坏的多,324坏的不多。

网友:
太牛了,厉害厉害,大神大神,当我的话直接换主板了

网友:
楼主写的很好。就是个人感觉 主板有点太老了,这咱芯片组很少能遇到了

网友:
非常棒,我新手 我支持

网友:
维修的思路不错,看懂了能触类旁通

网友:
描述的很不错,看来修电脑还是需要懂原理,不然走太

网友:
分析的很仔细

网友:
楼主很厉害吗 我也要跟着学习呀

网友:
理论就是强。。要是我都找不出毛病。。,,8282M,到时见过他的原理今天算是学习了。

网友:
多么老的经典的板子,看着我都怀恋啊

网友(2017-08-05):
每天来看看 有什么好东西 全部都要认证 都看不了 没意思

网友:
这个帖子很久了呀。维修的思路决定你走不走弯路。思路正确找出问题的速度越快。还有个就是对于没图没点位的板子修起来是不是很吃力。

网友:
不错,跟楼主学习了,以后碰到就知道了!!

网友:
入行比较晚 太老的板不会修 谢谢楼主的详细维修过程

网友:
台式机主板没修过,请各位高手赐教,虚心求教

网友:
比较厉害啊学习了非常谢谢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艰难地 维修

网友:
楼主的 技术好厉害啊 理论也好扎实 牛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分析的好透彻 值向高手学习啊

网友:
描述的很不错,非常棒,对新手很大激励呀

网友:
楼主真的理论很厉害是我我就找不到。。

网友:
这种隐性的问题是比较坑人的,楼主还是很给力的。

网友:
楼主分析得很好!!就是太多了看得都烦!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 在以后维修中不能靠猜测,还得测量各元件工作条件

网友:
很详细的8282工作 感谢楼主 懂了 一般我都是直接换掉这芯片的

网友:
~~~拆管子后主板稳定吗 等于拆了保护 以后有问题咋办

网友:
你分析的很详细,继续努力

网友:
学习了.支持一下,迅维网,加油哈.......

网友:
精品帖 理论强大!条理清楚!对 新手激励很 大

网友:
修板有图纸就是方便啊,原理也很透彻,牛B

网友:
理论很重要啊看来
得去迅维学学了

网友:
不知道现在迅维报名多少钱,一直想去

网友:
佩服佩服真是厉害!!!
学习了!!

网友:
这么老的板还修,厉害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解释的很清楚,一下就看明白了,谢谢楼主

网友(2017-09-04):
诊断卡复位灯一闪而过不跑码,说明可以触发,可以先检查三大供电,然后换换cpu试试。

网友:
这种板一般 都是加焊可以解决的啊,碰到好多

网友:
讲得不错,有理论就能精修,没有理论只能经验式修,各有优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