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8TR 本本 清CMOS后才能显示

楼主(2013-01-06):
有一台ASUS F8TR AMD独立显卡的本本 原来是什么都正常能进系统就是没显示 检查是北桥问题 换了北桥 发现清CMOS才能显示 保存CMOS 就过不了显卡没显示 BIOS 刷了几个版本都同样问题 北桥重新做了也不行 请高手帮帮忙解答一下
显卡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。?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是你换的芯片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