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58 进水 无高压供电

楼主(2013-01-06):
有一台三星r458 键盘底下 屏线接口处那里进水了,处理完,现在开机暗屏 量了下无高压板的供电 发现给高压板供电的Q10烧了,,
这个是P管找了一个换上去,现在又烧了,十秒不到Q10就冒烟了,不接屏线 开机正常,Q10 不烫。。
周边的电容换过,电阻阻值也对。。会不会是高压板的问题?

网友:
遇到过苹果的都是那个屏接口短路的多

网友:
直接飞过去得了。

网友:
高压板的可能型比较小,还是查屏供电后面的问题吧。

网友:
你不接屏线,电压出来没有。。。你再量下上面有问题没有。。。。

网友:
高压屏线很有可能

网友:
为什么不直接飞线解决呢??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有短路啊,有短路的话你换上Q10就会挂的

网友:
应该是你代用的管子不行吧,你可以拔了屏线,开机如果不烧,那就是高压的问题了,如果还是烧,就是你代用的管子不行

网友:
管子不对,或者功率不够

网友:
换屏显接口试试看

网友:
会不会是还有地方短路啊

网友:
会不会是还有地地方短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