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寨液晶电视不开机

楼主(2013-01-06):
有时能开机闪一下。换赤AP1534一样不行。。开关没电压。1117ADJ没输出电压。输入2.5V。高压板换过一样,5.0V有3.3V有。请指点。。。。

网友:
山寨机 不好修!

网友:
有能力就修,不行就直接换个驱动板,也不是很贵,不过17寸电视,少见,是改装的吧。

网友:
亮一下就灭吗??是不是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呢

网友:
1117  输入低了  应该是 5v   输出3.3v  才正常   你看飞个5v  到1117 输入脚  试下

网友:
12v转5V的管子坏了

网友:
12V转5V转3.3V转1.8V如果电压正常。查开机键上拉电阻是否开路。不行直接换中间哪个的大芯片

网友:
   这个屏   很容易出问题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