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ir a1304开机无显示

楼主(2013-01-06):
air a1304开机无显示求高手指教。
          情况:
                  接上适配器,适配器由黄变绿。按开机键,前面板白灯亮,风扇转,,,然后风扇和灯都停两秒,,然后一直风扇转着灯亮着,
                      求指教

网友:
补充一下,开机无声音

网友:
不好意思啊 还没接触过air呢 期待着高手们的指教 一起学习

网友: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Apple Macbook AIR 13.3 A1304 图纸

网友:
来个高手指教一二吧。

网友(2013-05-08):
看电流有没有亮机,只是屏不亮吗

网友(2013-11-25):
朋友,修好了吗?我现在有台和你所说的现象一样,但我测了下内存一点波都没有,应该还没到屏供电的部分。

网友:
测量工作电压都满足就加焊内存颗粒吧

网友(2014-02-10):
差不多的故障,接上适配器,适配器由黄变绿。按开机键,前面板白灯亮,风扇转,然后一直风扇转着灯亮着,无声音,各组电压都正常,就是LED背光无电压,貌似不自检。不知是什么地方故障,放大约一小时左右突然有声音,正常,拆机后再安装后又故障依旧了,不知是什么地方虚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