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和XP双系统如何修改启动文件???

楼主(2013-01-06):
XP系统放C盘WIN7系统放D盘,都是ghost版,要怎么修改启动文件,实现双系统...

网友:
你把XP系统GHO在盘 WIN7系统GHO装在D盘 然后给硬盘做一个主引导记录 就行了啊

网友:
先装低版本后装高版本,双启动菜单自动生成。

网友:
安装个软件设置下,EASYBOOT

网友A:
可以了,复制WIN7启动文件到C盘,然后在XP系统里运行"bootsect /nt60 c:"这个命令就能进WIN7了

网友(2013-11-24):
还是不明白

网友:
不知道啊呵呵

网友:
我也母鸡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了,复制WIN7启动文件到C盘,然后在XP系统里运行"bootsect /nt60 c:"这个命令就能进WIN7了

你这样做,在开机菜单栏内会同时有WIN7和XP吗?不可能吧

网友:
用PE修复下引导  C盘D盘各一次 看能行不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样做,在开机菜单栏内会同时有WIN7和XP吗?不可能吧

还要修改BCD文件才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要修改BCD文件才可以

BCD文件指什么?在哪个目录下?

网友:
用NT6修复引导菜单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