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6000笔记本声卡问题

楼主(2013-01-06):
我一台DV6000 笔记本 是AMD的 我今天装拉个XP 其他都没有问题 就是在硬件管理里面看不到声卡 BIOS我也刷拉 还是看不到  声卡确定是好的

网友:
在你没装系统前 有没有声音 你是怎么肯定 声卡没坏的

网友:
应该是声卡芯片坏了

网友:
在硬件管理里面看不到声卡,一般是声卡坏了。我以前也碰到过,大多数是声卡芯片问题。

网友(2013-04-21):
我也有一台DV6904ca。Vista和Win7都找不到声卡(设备驱动中声卡不显示)。换了cx20561后,还是一样问题。现在来网上看看,有没有类似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