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板子到底有多少通病,来看看

楼主(2013-01-06):
V星G31M3-L V2(Ms-9529)开始接到手是风扇转一下就停,然后又转,反复这样,转的时候带有跑马,取掉P4口不掉电,以为U供电有短路,经测量是正常的,后来发现拔掉内存也不掉电,跑E9报警,怀疑BIOS,刷个最新的2.8版本亮机,以为好了,进BIOS设置下时间,保存退出,跑11不动了,重新放电有可以亮机,进论坛看了看,很多人碰到这问题,都是说BIOS通病,也是刷BIOS解决的,可是我刷了三个不同版本的都一样放电才能亮机。求其他通病

补充内容 (2013-1-10 12:44):
坑爹啊,最后放弃维修后叫客人拿走的时候好了,原因确实是插了卡,好没面子

网友:
换个BIOS再刷试试能行不~~~~~~~~~~~~~~

网友:
我说的是换硬件,再刷软件~~~~~~~~~~~~

网友:
据体如何解决这问题呀

网友:
哈哈.这个板我废了6片.才找到原因.

不用要检测卡!就可以了.

网友:
IO  BIOS  南桥. 北桥都试过了.最后不用检测卡.OK

网友:
杀个BIOS 看看啊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BIOS 北桥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