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81S、新手求助中...

楼主(2013-01-06):
有独立显卡版、上显卡版电流1A过几秒掉电、拔掉显卡版电脑到0.6...这算是显卡呢还是没过内存呢...

网友:
华硕的大部分机子开机电流都很大.如果是X81S的话.先做个显卡吧~~~~~

网友:
电流0.6 会不会掉  不过这个机器好像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华硕本!AMD多搂是NB出问题!一般我都是先做NB

网友:
觉得是北桥问题······修到过很多!

网友:
这个电流主板有问题吧    北桥虚汗的多

网友:
很坑的。换了个CPU后好了

网友:
X81遇到的都是NB多,但AMD的东西CPU也是要考虑的,这种显卡板出问题的没到过!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