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电时序,高手指教

楼主(2013-01-06):
请问电源风扇和CPU风扇都不转,是卡在哪一步了。

网友:
从待机条件到触发电路,再上电。

网友:
你资料的第一步和第二步都有可能

网友:
谢谢两位。
等更多的高手。
本人也觉得是第一步和第二步都有可能。
但想听高手说说。

网友:
应该 是主板不触发吧,看看开机电路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