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10K 死机的问题

楼主(2013-01-06):
接到一台SL410K 用一段时间 就死机了 电流跳变1.2 屏幕 没反映 是黑的 显卡加焊 了 还是一样 谁知道故障啊
显卡

网友:
1.2你怎么确定死机了呢,只是电流停在那里了吧,应该没到显卡呢,你应该往内存哪方面考虑一下

网友:
我觉得问题还是在显卡,应该要换一个。当然我也修到过这种故障,换了显卡还没好,最后换南桥好的也有。

网友:
相对你那机型,显卡的故障相对会高点```。

网友:
有谁遇到过啊 说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