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916sw+ 使用中频繁自动调整

楼主(2013-01-06):
AOC 916sw+ 使用中频繁自动调整 ,按键都是好的,手底下没有一样的驱动板,请教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呢!!!
请各位指教一下!!
使用

网友:
拨掉按键板试试

网友:
建议拔掉按键板观察故障是否出现,如正常,换掉所有按键,故障依旧的话,刷下程序吧!

网友:
试试再回复!!!!!

网友:
aoc的按键容易出问题,全都换了试一下。

网友:
首先排除按键板,然后就是驱动板。

网友:
按键板没问题就刷下程序试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