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笔记本电源引起触摸板故障

楼主(2013-01-06):
      一台DELL的N4030笔记本电脑,用电源触摸板鼠标乱动,用电池正常,开始以为是触摸板坏了,就把触摸板的接头拆了,叫客户直接用外接鼠标了,过一天,客户又反映外接鼠标也时好时坏,也是用电池好使,这才怀疑电源有问题,实测电源电压20V(标示19.5V),中间的针电压0.68V,网购了一个电源就好了,看来特别是中间有针的电源会引起一些比较奇怪的故障,还有厂商为什么要设计这些中间有针的电源,是出于利益考虑独家专卖,还是别的原因?

网友:
哇,有这种现象啊````。真是头一次听说,下次我得注意了````

网友:
DELL 的本子电源都是中间带针的,好像是反馈电池状态给笔记本的,中间针没有输出,电池不能充电

网友:
第一次听闻,楼主能否上张图片,具体说明一下。

网友:
跟DELL中间是否带针无关,我碰到过山寨的华硕电源,接上后触摸板不能用,更换电源就能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