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RT8206A芯片可以用哪些料代用?谢谢!

楼主(2013-01-06):
请问RT8206A芯片可以用哪些料代用?谢谢!(如果有笔记本常用芯片代换表就更好了)

网友:
rt8210  isl6237  isl6236 rt8506b 都行

网友:
谢谢,在问下,这个芯片ISL51427A可以用吗?没有找到他的阵脚定义和图纸。你的QQ多少,可以告诉下吗?谢谢!

网友:
RT8206A比RT8206B小一点点啊.

还是找RT8206A吧,,,试过ASUS EEPC 1215B上不通用!

RT8206B才是ISL6237,TPS51247等通用

网友:
isl6237   6236 rt8206b 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