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dv2000六分屏

楼主(2013-01-06):
前天同行拿来一个HPDV2000的机子,说是多屏外接正常,我一看喜的,走后取下主板,奶奶的,以前修过显卡的,而且可能以前那位维修的技术太不过硬,笔记本被拆的乱七八糟,而且到处都没得螺丝,心里恼火的修好后还要补好多螺丝,加焊了显卡试机还是一样?算了,取下来植球吧,再试机,还是六分屏?晕了,一不做二不休,换631改良显卡,试机,还是六分屏,这下傻眼了,做显存,试机还是六分屏,取下显存重做,一样,换显存,一样,额里个神啊,汗把把的流啊,现在是外接显示都不正常了,强调一点哈,拿过来做显卡时,本人看到前面那个同做的板有点变形了,真在怀疑他是不是用的风枪做的显卡哦,是不是用的松香哦,边上黑呼呼的,听有人说加焊屏线接口,我也试了,不行,我算是没得门了,打算放弃了.哥哥们,.你们有遇到同样蛋疼的问题不?到手的金子眼巴巴的没得了....

网友:
6屏 杀显卡应该会好的啊?为什么·········就这样放弃了?

网友A:
显卡吧   以前换显卡的时候是不是把周围电路给弄砸了啊

网友B:
一般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C:
我看还是显卡有问题,你还是换一个吧

网友:
我以前碰到一个是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我怀疑板子有断线的。。都变形了 很容易夹层断线的

网友:
我取下来植球了一样,然后换了改良的631一样,哥哥,要换几个才算完?修这样的机子千把台了,一般都是显卡一做就好了,可是这台悲剧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吧   以前换显卡的时候是不是把周围电路给弄砸了啊

:'(:'(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还是显卡问题

我取下来植球了一样,然后换了改良的631一样,哥哥,要换几个才算完?修这样的机子千把台了,一般都是显卡一做就好了,可是这台悲剧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看还是显卡有问题,你还是换一个吧

我取下来植球了一样,然后换了改良的631一样,哥哥,要换几个才算完?修这样的机子千把台了,一般都是显卡一做就好了,可是这台悲剧了.

网友:
不会是主板上有断线吧

网友:
是不是之前显卡下面掉点了,或者是掉了周围元件!

网友:
显卡门机器

网友:
找个好板子对一下,是否有掉件了还是做了什么手脚啊。